三速24KW电机,有液压机械制动器,无法正常使用4极

楼主(2012-06-18):
起重机用4/8/32极的变极电机,8/32极时正常。空载,直接启动或者由低速到高速启动时,在高速电压压降很大,接触器像发报机似的,有时候能启动,但多数不能启动。100A正泰断路器有时还会跳闸,制动器是正常的,电源电压是正常的,线径正常,接触器是220V8011,新换的,这个问题是电机的故障吗?因为更换电机比较麻烦,必须要确定好故障,请了解电机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目前把高速拆了,中低速在撮合着使用

网友A:
是不是进线小了?还是距离太长。

网友B:
不知你的起动方式是否为星、三角起动?还有是否在高速起动时是空载?还不知道起动失败是100A断路器跳闸还是接触器不能吸合?把你的起动失败的故障现象和使用条件描述清楚,才好判断。

网友C:
还是那发报机的控制线路有问题吧,触点接触点不良

网友D:
可能是电机内部4极接线短路或断路,如果以前4极好用的话,内部接线故障导致起动电流加大,从而线路电压迅速下降,接触器失压。

网友E:
电机接线 对吗? 要不就是 电机短路了 电流大失压接触器发抖

网友F:
应该是二次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