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和DRVI问题

楼主(2012-06-18):
请问DRVA和DRVI可以混合用吗! 我试验过好像不行 前面用了DRVI 后面在用DRVA DRVA就不正常了!! 暂时还不确定 !如果不能有解决的方法吗!
谢谢回复的人。一明白。是我的程序错误了!
PLC学无止境

网友A:
drvi可以用到寸动,drva绝对控制指令用到自动。我公司一设备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再仔细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吧,我用DRVA的程序里面一直都同时用了DRVI

网友C:
要用DRVA绝对值定位必须先用ZRN DZRN回原点建立原点~ 你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