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2-06-18):
已知一发热管直径16mm,长1000mm,电压380V,Y型接法,求电热管功率,
希望各位大侠发表看法,如果有公式请列出来说明,小弟拜谢了。

网友A:
欧姆定律呀

网友A:
加热好算,功率除以相电压就可以了,当然不知道功率要先算出功率来,需要阻值呀。

网友B:
大哥才入行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有点问题吧

网友D:
楼主提供的数据无法计算功率。
就做更好的!

网友E:
就给一个电压怎么算功率?

网友F:
你给了一个没有结果的条件,神仙也算不出来!
zsh340

网友G:
用表测发热管的阻值后按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R=ρL/S
电阻出来了 电压也知道 功率就出来了
请问 ρ = 多少啊??? 别说是 0.017 哦!
俺想知道。

网友H:
接380V电源测出电流,然后再计算
由于电热管是电阻性负载,因此直接把测出的 电流 * 380 V,就OK了。

网友J:
用万用表测出阻值,然后欧姆定律OK了,不过会有误差
小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用万用表测出阻值,然后欧姆定律OK了,不过会有误差

如果是标准的,质量好的发热管时,这个误差非常的小。

!!!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万用表测出阻值,然后欧姆定律OK了,不过会有误差

冷态电阻跟热态电阻不同的,要考虑啊

楼主:
多谢大家参与。

网友L:
要算得准,除了测电阻,还得测电感

网友M:
这个怎样算啊???要么你就给出个电流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冷态电阻跟热态电阻不同的,要考虑啊

确实如此
冷态电阻 比 热态电阻 小了不是一点点。
补充一下,朋友们别说会测热态电阻哦!热态电阻怎么测?停了电测?一停电,阻值很快就会变小。

这些朋友们,俺彻底无语了, 唉...................................................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N:
用功率表测,或用电能表测

网友O:
用电阻也不好算你要知道感抗用量出来的电阻算不准最好直接在大点的电线通电量电流算功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谢谢朋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