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CPU 异常(异常码2000)

楼主(2012-06-19):
CPU 异常(异常码2000)
CPU REST后又正常
之后又再发生
检查模块 (下图)
应该非QD75造成
请问要如何查询问题
请大大指点~

网友A:
◆出错代码(SD0) 2000
◆出错信息 UNIT VERIFY ERR.
◆公共信息(SD5~15) 模块号(插槽号)
[对于远程I/O网络]
网络号/站号
◆个别信息(SD16~26) -
◆LED状态(RUN) 熄灯/亮灯
◆LED状态(ERROR) 闪烁/亮灯
◆CPU运行状态 停止/继续运行
*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发生错误时的CPU的运行状态。
(LED显示也联动变化。)
◆检测时间 END指令执行时
◆出错内容和原因
(1)在多CPU系统中安装了多CPU系统不兼容的CPU模块。
(2)I/O模块实际安装情况在电源ON时与参数设置不符。
﹒在运行过程中I/O模块(或者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松脱或者被插拔。安装了未设置的模块。
◆对策
(1)将多CPU系统不兼容的CPU模块更换为多CPU系统兼容的CPU模块。
(2)使用MELSOFT产品读取出错的公共信息,确认更换对应数值(模块号)的模块。
(3)也可以在MELSOFT产品上监视特殊寄存器SD1400到SD1431,更换其位数据是“1”的输出模块上的保险丝。
(4)当GOT是总线连接到主基板或者扩展基板时,确认扩展电缆的连接状态和GOT的接地状态。

网友A:
在帮助信息里找原因

楼主:
进行测试以下方法(仍未查到原因,持续求助中~)
*监视特殊寄存器SD1400到SD1431及SD5到15-->都没有数据是"1”
*模块进行重新安装-->检查无松脱
*模块参数设置-->模块号对应正确
*检查GOT连接状态和GOT的接地状态-->正常
再请教大大
*QD75M的出错代码0323是何意思?
*监视特殊寄存器SD1400~SD1431及SD5~15可以从[system monitor]得知吗?
*GOT接地可以只接LG或F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