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我的意思是
这里有台机器
我要取其某个部件的角度以及整个机器的位移

然后存起来

利用这些数据可以控制机器在相同的位移下进行相同的动作

能给我一些编程的思路吗?
比如我用绝对编码器

取过来的数据如何存放
已经如何对应位移

再重复工作的时候如何实现在这个位移的情况下去控制角度的大小 谢谢

总的来说就是实现记忆运行
给机器示范一遍 然后就可以让机器自己按照我示范的进行工作

在这里我有一些难点

就是我取出来的数据肯定是一连串的数据  这个怎么存

还有在比较的时候我肯定要在不同的位移进行比较
这就导致了我要比较很多很多数据
要一个个编的话肯定麻烦

有没有可以一起比较的那种 或者自动比较的

比如说在某个位移上我比较某两个角度进行控制
在下一个位移上再比较另外两个角度
这些如何对应

我接触PLC和编码器不久   说的不明白的地方望大家见谅

楼主:
还有就是想问下
编码器取出来的值是怎样的值?
如何进行转换成能进行比较的值

网友A:
常用编码器有两种,增量式,绝对值式,增量式输出脉冲信号(A相,B相,Z相),需用PLC高速计数器计算脉冲数(不同型号的编码器每转一圈输出的脉冲个不同,),计数频率高。 绝对值式编码器直接接入PLC的输入通道,一般有10根信号线左右,可以直接读出这个通道的数值,编码器输出的数值是由编码器内部结构决定的,不能更改,可以断电保持。不同型号的编码器,输出的数值格式不同,一般有 2进制,格雷码,BCD码等,
意思是十根线要占PLC的十个输入点??每个点接收开关量组合在一起成为编码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B:
额~~
楼主什么机器哦?

网友C:
楼主什么设备啊
QQ:532904130

网友D:
角度那个是不在程序里面设定的吗?
什么意思呢~?能说详细点吗~?我没用过这个

网友E:
楼主搞个伺服电机不就好了
额~~不能加设备

网友A:
我这有一点资料,留个邮箱发给你
mxc890220@163.com谢谢~~~~

楼主:
有木有人知道呀·~~能不能说详细点~~我不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