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比如台达伺服 电机转一圈为10000个脉冲 我电子齿轮比是60/1这个60/1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电机转一圈又要多少个脉冲 这时的脉冲当量怎么算 各位 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问题没有说详细啊
下载积分:+1(liubing3620)

网友B:
是控制器输入的脉冲乘以电子齿轮比就是伺服输出给电机的脉冲 电机转一圈的脉冲还是10000个
下载积分:+1(liubing3620)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一圈是360度,你的细分比是1/60还是60/1,如果是1/60,你就用1/60乘以脉冲数等于360度,要是60/1,就用60/1乘以脉冲数等于360度。答案:一个是一圈需要6个脉冲,一个是一圈需要21600个脉冲。
你问的是这个意思么?
下载积分:+1(liubing3620)

网友D:
根据台达的手册来看你的电子齿轮比是60:1,那么命令端应该是10000/60大约167个脉冲一圈。
下载积分:+5(liubing36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台达的手册来看你的电子齿轮比是60:1,那么命令端应该是10000/60大约167个脉冲一圈。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公式啊

网友D:
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86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