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漏电断路器可不可以安装分励脱扣器??

楼主(2012-06-19):
漏电断路器可不可以安装分励脱扣器??
我用的漏电断路器是LS的EBS系列,属于塑壳漏电断路器,想分别配装分励脱扣器进行跳闸控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请高人解答帮忙!

网友A:
分励脱扣器他一般是保正电压低于额定时,线圈失电而机械弹簧回拉,使机械触点动作(常开或常闭),所以个人认为楼主不如直接购个电压继电器去控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