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步进指令问题点

楼主(2012-06-19):
使用状态器S20和S21时,S20下面的程序输出指令使用了SET Y1,当时状态从S20转到S21时,SET Y1是否能自动复位,还是保持输出状态,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不能
保持输出状态

网友B:
不能,只能你自己在21步自己rst

网友C:
试试看就行了

网友D:
仍旧保持输出,只有用RST Y1才复位

网友E:
如果下面没有程序改变y1的状态的话,会继续保持的!

网友F:
set 了必须RST才可以

网友G:
不用rst y1就一直会保持下去,要下一步复位就不要用set y1,用out y1就行了

网友H(2012-07-20):
用了SET,就必须用Rst复位
zsh340

网友I:
如果没有复位的话,SET Y1一直保持,无论到哪一步。直到遇到有复位指令时才会复位。
这些最基本的规则手册上说得很详细。楼主多看看手册吧。自已也动动脑筋,不要衣来伸手的心态、、、、

网友J:
有SET就必须用RST来复位,不能自动解锁的
三菱PLC步进指令问题点
http://ymmfa.com

网友K:
y1还是保持的

网友L:
只要是使用SET指令,它不会自动复位的,否则RST 指令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但是在使用OUT指令则是进入到S21后自动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