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2KW水泵电机 ,启动电流达300A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9):
一台22KW水泵电机 ,启动电流达300A怎么回事? 属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过负荷了,如果热继不动作就会烧电机

网友B:
电机不转吧!

QQ:1792595232

网友C:
启动电流是有这么大,只是电流表一摆就回来了,如果电流表一直这样大,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D:
你的是电焊机吧!我公司有135KW的马达都没有300A啊!如果你的表是好的那你的电机本身就是有问题!以前我的徒弟修了一台台湾的马达是7.5KW的而电流就有86A!

网友E:
启动电流瞬间峰值是额定电流的7倍,如是短时间后降到额定电流以下的话,应该正常!!!!!!

网友F:
你什么电机啊?300A??是你数多了个零了吧!!!

网友G:
瞬间达到是正常的

网友H:
瞬间启动电流这么大,属于正常情况,因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10倍。主要观察启动完毕后的工作的电流!
难道你们那是直接启动的???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I:
你是用的什么启动方式?瞬间启动电流这么大,也是有些问题。是不是负荷过大引起的?
zsh340

网友J:
不只楼主说的是瞬间还是持续一段时间?瞬间正常,持续一段时间就不对了,要不马达没转起来卡住了。像楼上所说的,热继电器不跳肯定烧马达。铁定烧掉

网友K:
用的是不是降压起动?

网友L:
瞬间电流大属正常,看看你的水泵是不是流量太大使电机过负荷啊
小磊

网友M:
瞬间电流会达到的,如果长时间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N:
是不正常的,正常的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电流过大的原因是接线错误,电机绕匝数不对。

网友O:
瞬间电流吗?什么样的电机烧不了?

网友P:
太正常了,泵类电机启动本来就是带负荷启动,就像风机,我估计他是直接启动。只要保证几秒钟不把热保护整跳了,正常运行电流值合理就没问题!

网友Q:
如果是运转时就不正常了

网友R:
持续时间很短没问题的

网友S:
如果瞬时还可以,但要是持续了热继电器不动作,铁定烧电机。检查下吧::

网友T:
热继电器没有动作,瞬时电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