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描述:超声波设备
描述:电控箱内部1
描述:电控箱内部2
描述:电控箱内部3
描述:电控箱内部4
描述:电控箱内部5
描述:电控箱内部6
超声波塑胶焊接机,这几天老出事,工作好好的,这几天,焊接的产品拉力突然出现不够.间隙超差.按US-TEST钮, Frequengy参数很小并还不稳定.参数阶梯增变化.请问各位专家这是那的原因?这是RINCO-2000系列的超声波.没有图纸.自己画出来太难.我上传电箱内部照片.望指点电路控制原理及怎样检查电路.很急.跪谢专家!

网友A:
焊头,即模具头部分是哪做的?这部分不能随便叫个模具厂加工的,因为谐振频率一般模具厂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个不好,频率就不好,也焊不好,时间久了,磨损了也会不行

楼主:
焊头没问题.专业厂家制作.定点公司.是控制器问题.但不知怎么检测,希望懂超声波电路的给以指点.

网友B:
以前修过广州新动力的超声波焊接机,通常是参数调节太大或太小 我们以前修都是c5555烧裂!

网友B:
模具三点水平度要保证,上下模是要常换面用的

网友B:
模具三点水平度要保证,上下模是要常换面用的

你重点检查一下参数!

楼主:
参数设置都没问题.就是控制器输出不稳定.请懂超声波电路的专家给以指点一下照片中各元件所处的电路中,大慨的功能和作用.谢谢!

网友C:
对于偶尔出现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先确认楼主是生产此机器的厂家还是使用厂家?如果是生产厂家,那么很好办,采用代替法,很快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是使用厂家,那么应该直接联系生产厂家,毕竟是他们生产的,既然你这台机器有这样的问题,那么生产厂家买到其它地方的机器也可能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有可能人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公司有台激光切割机,经常把激光切割头撞坏,一个好象要上万的。也是偶尔坏,不定时,后来发现,有时候有个红色指示灯有时会出现一暗一亮状况,正常是亮的,查电路发现这发光管是接在控制激光头测距用的稳压电源上(检测光头跟钢板距离),由于电源不稳定引起失控而撞头。换稳压电源后,正常。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查一下压电片,是否有部分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