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如题
求一个使用绝对编码器的程序
最好是三菱Q或2n的

网友A:
绝对编码器用的是格雷码,三菱有格雷码指令,假如分辨率是360的就减去76.
有详细点的资料没?我没接触过 没什么具体的概念

楼主:
跪求好人资料啊~~mxc890220@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编码器用的是格雷码,三菱有格雷码指令,假如分辨率是360的就减去76.

别误导人啊,绝对值得编码器哪有360的,
有256的,512的,1024的,都是二的倍数。关于资料你可以去百度上自己搜,说明书上只有编码器的分辨率和高低位的颜色区分。还有安装孔位,接线原则等。
绝对值得编码器用的格雷码进行计数,2N有现成的指令解码,GBIN。如果没有这样的指令,也可以自己解码,具体方法是与上一位求异或。
绝对值编码器应用也很简单,就是用读出的值和设定的值比较大小,到了你设定的值时控制电机停止就好了。
GOOD LUCK
我的意思是
这里有台机器
我要取其某个部件的角度以及整个机器的位移
然后存起来
利用这些数据可以控制机器在相同的位移下进行相同的动作
能给我一些编程的思路吗?
比如我用绝对编码器
取过来的数据如何存放
已经如何对应位移
再重复工作的时候如何实现在这个位移的情况下去控制角度的大小 谢谢
总的来说就是实现记忆运行
给机器示范一遍 然后就可以让机器自己按照我示范的进行工作
在这里我有一些难点
就是我取出来的数据肯定是一连串的数据  这个怎么存
还有在比较的时候我肯定要在不同的位移进行比较

网友B:
首先你要把你绝对值编码器接好线,以512精度的为例,512精度的有12根线,电源线两个,一根复位线一根,9根信号线,(这9根线输入的开关量信号)把这9个开关量信号变成一个数值,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格雷码和十进制的转换,转换后的数据放在一个数据寄存器里面就好了,这个数据在0-511之间,数值的大小代表了角度的大小。
具体你说的你控制机器走一遍,然后机器就按照你走的路线去走,我习惯叫社教功能。
如果你是编好了一个流程,然后只是确定这几个流程的参数,这个还挺容易实现的,如果你的流程是不确定的,比如,ABCD四个步骤,动作流程有24种,如果里面还有位置等的设定,程序的绘制会比较麻烦。
您那里有应用实例吗?能给我发一份程序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