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各位大虾!!三菱变频器调试中报oL,求解!!

楼主(2012-06-19):
各位大虾们:
小弟正在调试一台18.5kw风机,用一台同容量三菱变频器带,设置完一切基本参数后(减速时间射到了30s!),然后停机时报oL(失速防止,过电压),求解啊!!

网友A:
估计风机的惯性太大了,一种方法延长减速时间,另一种加刹车电阻,具体阻值和功率见变频器手册。
感谢

网友B:
建议减速时间调到90秒…
这位大虾……

楼主:
……这位大虾

网友C:
不要减速停止试下。

网友D:
据经验不加放电电阻的,,这功率要设置减速时间为90S左右和先刹车再起动.......

网友E:
设置成自由停车,试试看。

网友F:
惯性太大了,一延长减速时间,二自由停车,三加制动单位

网友G:
延长减速时间或者加装制动电阻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G:
你的停车方式是什么?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H:
三菱的没用过,台达的有自动加减速模式,选择种方式变频器会以最快的时间加速或减速!

网友I:
最近加制动电阻,消耗能量

网友J:
调整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