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状态从S20转到S21时,S20状态器下的指令SET Y1能否一直保持输出

楼主(2012-06-19):
三菱PLC当时状态从S20转到S21时,S20状态器下的指令SET Y1能否一直保持输出

网友A:
转移到下一状态,上一状态全部复位。
我模拟过,转到下一个状态,SET Y1仍有保持,只有通过复位RST指令才可以,奇怪!!

楼主:
我模拟过,转到下一个状态,SET Y1仍有保持,只有通过复位RST指令才可以,奇怪!!

网友B:
SET 是要复位RST 才OFF的。一点也不奇怪。
你要让Y1转到下一状态断开,就不要用SET。
多谢!

!!!

网友C:
汇荣铝业大哥你终于露面了呢

网友A:
用状态转移编程很少有人用SET作为输出。难怪它有保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汇荣铝业大哥你终于露面了呢
最近活多,上来就是签到在挂一会,没时间说话了。

网友D:
转到下一个状态,SET Y1仍有保持,不用SET,就可以了

网友E:
SET Y1,在下一个状态一直有输出,直到RST Y1

网友F:
三菱PLC当时状态从S20转到S21时,S20状态器下的指令SET Y1能一直接通,用RST指令才能断开。但多用了会显示编程错误。

网友G:
控制气缸不都用SET吗?要不转入下一个状态气缸动作不都乱套了?

网友H:
我的习惯是使用单线圈电磁阀的话就用SET

网友I:
在步进程序中我用SETS20,在下一动作里没有用RST,Y1不自保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