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三相电力变压器

楼主(2012-06-19):
请教各有:容量250KVA的三相电力变压器能超多少负荷长期运行吗?
相信自我!

网友A:
1、这个哥不清楚,但哥以前做过一个惊人的决定。公司有2台2000KVA的变压器,由于限电,被供电局远程停了一台。哥就用一台变压器带全车间的设备。3小时以后 感觉变压器发热量惊人,油位明显升高,甚至溢出了,但没有烧坏,依旧可以使用(到目前也在正常使用)。『备注:至少超载运行了6-8小时』
2、对于干式变压器,允许超载2倍额定功率,至于具体允许超载多长时间,建议看说明书或手册;
3、250KVA 这个容量很小哦。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B:
尽量不要超。长时间超负荷运行变压器绕组绝缘会降低的,搞不好就烧掉。我在的这公司已经烧过一台。

网友C:
你是用的干变还是油变,干变超载的能力要强些。但最好不要超。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不建议超载。

网友D:
确实如此,最好不要超载。
这个跟汽车一样,5T的加装钢板,可以超载装10多T,虽然可以正常开,但对车影响很大,特别是刹车系统不稳定,又很容易坏。
变压器超载的话,绝缘系统肯定越来越差,最后烧掉。

zsh340

网友E:
250kva变压器容量很小。250KVA * 1.443=360A
额定电流为360A。也就是大约能带180KW的负载。

网友F:
你可以按容量的80%来计算负荷
zsh34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250kva变压器容量很小。250KVA * 1.443=360A
额定电流为360A。也就是大约能带180KW的负载。
变压器本身能够超额短时间运行,油变与干变不一样。具体能超多少,最好先看看该变压器的一些参数。

网友G:
容量大概乘以1.5倍就是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总功率电流不要超过额定电流就没问题。

网友H:
最好别超负荷,支持六楼按额定容量的80%计算。

网友I:
最好别超,实在不行和老板商量一下啊呵呵
小磊

网友J:
变压器的出厂设定是环境,海拔正常下使用额定电流的百分乏80才能长期运行,如果说环境有限又想带多负荷则要改变环境温度如水冷,风冷

网友K:
如果是干式就不能超载长期使用,油浸可以在105%下长期运行注意通风散热只作参考 .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L:
一般的可以超额定电流的十分之一是没有问题的,多了不好说

网友M:
引用 网友E:
250kva变压器容量很小。250KVA * 1.443=360A
额定电流为360A。也就是大约能带180KW的负载。
为什么这样算呢?求解!

网友N:
我公司干变1000KVA以前超10%没问题,但有空调环境温度在24度且将散热风机强制打开。没有好的周围环境最好不超,如果超也只能短时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