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各位大侠
    我有一台富士FRNO.75E1S-4C的变频器,上电后操作面板无显示,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无显示,其它正常吗?
如果其它正常,能工作,那么显示屏有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显示屏接插件等方面引起。
如果是无显示+无任何反应(无法启动)那么:
1、如果不懂电子技术,那么送外面去修吧。
2、如果懂的话,那么应该是开关电源部份坏,先检查开关电源功率管(也有可能直接用厚膜集成块,把功率管一起做在IC里的),然后查输出部份整流二极管及滤波电容。还有启动电阻,这种问题应该是简单的。
我修过一台进口的1000KW变频器,公司一台设备上的设备,也是无显示,是由于开关电源输出上一个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引起开关电源停振而无显示,换了后就OK了。
维修时注意安全,最好用隔离变压器。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显示屏重新插一下试试看

网友C:
1楼详解

网友D:
查开关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E:
1楼很有见地,学习了

网友F:
不显示常见的只有3种情况,变频器主回路炸模块(一般IGBT坏的较多),光换模块没有用,驱动回路肯定有问题。开关电源板的问题。第三种就不说了,太低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显示常见的只有3种情况,变频器主回路炸模块(一般IGBT坏的较多),光换模块没有用,驱动回路肯定有问题。开关电源板的问题。第三种就不说了,太低级了!

没听说过模块坏了会不显示!!
我们公司里的西门子变频器、欧陆变频器模块坏了,会显示报警的。

一般变频器控制电源取自图中 滤波电容侧  直流高压,然后再由开关电源部份变换成低压5V、12V等等电压作为控制电压。
如果模块炸了,只要不是同时短路,滤波电容侧  有直流电压,那么开关电源部份如果工作正常,就有显示。
如果模块同时短路了,那当然没有显示了,不过,既然短路了,电流肯定很大,是送不上电源的,楼主说能送上电源,说明没短路。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G:
我有一台台湾石基的变频器不显示是显示面板坏了。送厂家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