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2-06-19):
mov k20 k2y0与mov h20 k2y0 有什么区别 结果一样 初学者!!!

网友A:
mov k20 k2y0=将常数20送至Y0开头的8位输出口。

网友A:
mov h20 k2y0 =将16进制的H20送至Y0开头的8位输出口!不好意思。刚才是想接着上面那句,没想到按了Ctrl+Enter 就直接提交了!!

网友B:
一个十六进制一个十进制.肯定有区别的.当然结果一样是因为你实际上只处理了八位而已.如果改为k4y0结果就不同了.

网友C:
K 十进制 0-9
H 十六进 0-F

网友D:
结果怎么会一样?
转16进制 Y7 Y6 Y5 Y4 Y3 Y2 Y1 Y0
K20 H14 转2进制数 0 0 0 1 0 1 0 0
H20 H20 0 0 1 0 0 0 0 0
仔细看看Y0-Y7的状态。

网友E: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F:
我也很奇怪,结果怎么可能一样??k20=20而h20=32???

网友G:
谁说结果一样的?

网友H:
如果PLC是16进制的:比如松下。就有区别。

网友I:
K20与H20的结果应该不可能一样,一个十进制,一个十六进制,两个怎么会一样呢?有点奇怪。
如果是K9与H9的结果那到是一样,因为都没有进位。所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