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在论坛里收了一台二手的fx0s14mr的机子!拿来实验竟然没有上升及下降沿脉冲!不知道这样的指令有没有可以代替的指令!比如ldp x0 out y0!这样的语句怎么实现!另外在问下此系列的停电保持寄存器和fx1s的一样吗?求fx0s中文说明书yang-nh@sohu.com

网友A:
引用楼主杨宁辉于2012-06-19 17:48发表的 三菱fx0s竟然没有上下沿脉冲! :
在论坛里收了一台二手的fx0s14mr的机子!拿来实验竟然没有上升及下降沿脉冲!不知道这样的指令有没有可以代替的指令!比如ldp x0 out y0!这样的语句怎么实现

我想问楼主的是,你看仔细指令使用手册了吗??你确定没有上升及下降沿脉冲??

zsh340

网友B:
没有LDP LDF
你可以用LD PLS M0这样

楼主:
还是楼上的说的有道理!虽然不能精确到半个脉冲但是一个脉冲的形式也是可以完成某些动作!谢谢楼上的!fx0s的说明书倒是下载了!不过是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C:
上下沿脉冲是有的,只是形式有点区别,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
楼主,Fx0系列有停电保持元件吗?

网友E:
长见识
zsh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Fx0系列有停电保持元件吗?

有,只是数量不多。

网友F:
FX0S系列PLC停电保持寄存器只有D30-D31两个.不知道,D0-D29可不可以修改成可保持的寄存器.知道的高手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