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9):
设计题目13 彩灯广告屏的PLC控制
1.1任务描述
彩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无论是美化,亮化工程,还是企业的广告宣传,都借助与彩灯的形势,使得各个城市的夜晚光彩夺目,缤彩纷呈。这些彩灯可以是用霓虹灯管制成各种形状和各种颜色的灯管,也可以是用白炽灯或者日光灯做光源,照亮大幅或巨幅的宣传画彩灯控制可以达到宣染效果,是通过控制全部或者部分彩灯的亮和灭,闪烁的频率,灯的亮度及灯光流的方向来实现。在不太复杂的彩灯控制中,一般可以采用单片机或者各种专用的彩灯控制器来实现,本设计是采用PLC来完成课题设计的。
1.2控制任务和要求
彩灯广告屏,其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彩灯广告屏示意图
彩灯和流水灯的时序图如(图2)所示:

(图2)彩灯和流水灯的时序图

对彩灯控制器的要求如下:
① 广告屏中间部分有8根彩灯管,从左到右排列,编号1-8。系统启动以后,
灯管点亮的顺序依次为:1-2-3-4-5-6-7-8号,时间间隔为1秒,8根彩灯管全亮后,持续10秒,然后按照8-7-6-5-4-3-2-1号的顺序依次熄灭,时间间隔为1秒。灯管全熄灭后等待2秒,在从8号灯管开始,按照8-7-6-5-4-3-2-1号的顺序依次点亮,时间间隔为1秒,灯管全亮后,持续20秒,再按照1-2-3-4-5-6-7-8号的顺序熄灭,时间间隔仍为1秒,灯管全熄灭后等待2秒,再重新开始上述的过程的循环。
② 广告屏四周安装有24只流水灯,4只一组,共分成6组即(Ⅰ-Ⅱ-Ⅲ-Ⅳ-Ⅴ
-Ⅵ)。统启动以后,按照从Ⅰ-Ⅵ顺序,间隔为1秒点亮并循环。18秒后,按照Ⅵ-Ⅰ的顺序,依次点亮并进行循环。再按照Ⅰ-Ⅵ的顺序循环往复,直到系统停止工作。
③ 系统用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操作,并有单步/连续控制
④ 各个彩灯的工作电压均为220VAC。
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57 K) 下载次数:52

网友A:
为什么要放附件中?
最不喜欢下载了。唉...........................
所以么,不看也罢
因为上传的时候显示不了图片,所以传附件了,能不能帮我解下这题,谢谢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这个程序不难,是典型的时序循环问题,编程有一定的规律。也可用西门子200PLC顺序控制指令的并行分枝,很容易达到目的。

能不能帮我写写,谢谢

网友C:
题目到底有多长,还要附件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不真诚。。。
图片不能显示在内容中,所以 我上传附件了,不过我改了,不好意思

网友E:
直接写出梯形图最好
能不能帮我写写,谢谢

楼主:
因为图片上传不了,所以只能发附件,除了图片以为题目在内容中,哪位师傅有空帮我写写,真心感想

网友F:
用位左移位右移指令不难解决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这个我有个另外的思路。把所有的花样变化保存在连续的掉电保持寄存器。然后用间接寻址的方法一秒钟的间隔去分别循环读取花样数据然后输出到端口就可以控制任意花样变化。

网友H:
百度搜索最好的

网友I:
这个就是循环的问题!用步进麻烦了点但是思路清晰!看下书吧!

网友J:
我看的陈阿根的PLC108例中彩灯控制基本上左移右移指令来实现的。感觉程序比较实用。
基本思路是,给Y0~Y7中某一个(你这个例子应该是Y0或Y7)赋值1,然后在某个时间后移位(左或右),然后某个时间后再移回来。

网友K:
楼主的题目很有商业味道不参与。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题目很有商业味道不参与。
不错,不过,我给楼主个提示,余下楼主自己完成:
X0 启动,X1停止。
M11 1~8 逐个亮
M12 8~1 逐个灭
M13 8~1 逐个亮
M14 1~8 逐个灭
至于亮跟灭的时间,也就是M11、M12、M13、M14什么时候ON或OFF,楼主自己动脑子。

网友L: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