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黑屏,急》》》》》》》》》》》》》》》

楼主(2012-06-19):
大家好,请问谁知道用U盘一插入正在使用的威纶通触摸屏就黑屏(拨开U盘后原来画面已不能正常使用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是怎么样操作的。

网友A:
U盘插到别的电脑之类的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可以使用,是不是在U盘上安装有病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是不是在U盘上安装有病毒
这个用电脑可以查看的吧。
不过还没遇到过能损坏硬件的软件病毒
还有一个原因,你的U盘的耗电量超过了触摸屏的供电量[例如触摸屏的USB接口供电芯片质量问题等],造成了内部电子原件的损坏。

网友B:
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C(2012-07-21):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