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为什么我的三菱PLC编程软件总是死机

楼主(2012-06-19):
我用的是8.86版的,我电脑系统是wind7,这有关系吗/
售后

网友A:
Win7 32Bit OS 下用了2年的8.86版本的淡定飘过~
zsh340

网友B:
W 7 X32系统,安装使用GX8.86中文版用过3年以上的飞过。

网友C:
内存太小呀.把不用的软件停止掉呀!

网友D:
死机应该是PLC硬件问题,建议更换
时来运转,常来看看

网友E:
用32位的时可以的

网友F(2012-08-27):
我的WIN7根本就安装不了8.86

网友C(2013-03-19):
引用 网友F:
我的WIN7根本就安装不了8.86
要专业片或旗舰版的,不要拿个个HOME版的玩!

网友G:
没安装好的吧,好多人都用得好好的

网友H:
前年我的WIN7安装了8.86现在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