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0):
单位上一台CP1H欧姆龙编程器,如果需要和电脑USB传输程序的话使用的数据线型号是什么?是否还需要驱动?我看这个PLC上的接口跟打印机的差不多,如图是打印机上的线,不知道能否通用?接口上还有一个232,这个接口是干嘛的那?谢谢!!!

网友A:
都是通讯用的,普通的方口USB打印机线,需要安装对应USB驱动,安装好编程软件自带了。
232口可以连接上位机,触摸屏之类的。

网友B:
可以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都是可以通用的。只是欧姆龙软件内自带的驱动,不用在重新安装驱动。而打印机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D:
通用的,如你在你电脑上第一次使用,联机后会提示安装驱动,驱动在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网友E:
就是打印机线啊,得下载驱动程序,艘一下有的是

网友F:
cx-one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通讯用的,普通的方口USB打印机线,需要安装对应USB驱动,安装好编程软件自带了。
232口可以连接上位机,触摸屏之类的。

谢谢!!,我使用的编程软件是Cx_programmer7.3

使用时直接插上打印机线后,打开软件就可以正常编程了吗?

网友G:
把驱动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H:
USB口是上载下载程序用,232口是与HMI通信用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如果编程软件是Cx_programmer7.3
的话要装驱动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编程软件是Cx_programmer7.3
的话要装驱动软件的

谢谢,你是说我现在用着Cx_programmer7.3软件来编程,不能直接插上与cp1h编程器上下载程序?还需要安装一个驱动才行对吗?那我需要安装什么驱动那?驱动名字叫什么?

网友G:
软件自带的,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里面有USB驱动的

楼主:
我电脑使用的XP系统。

网友J:
这个驱动,软件自带,连接上自动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