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语言切换问题

楼主(2012-06-20):
三菱触摸屏怎么设置进行语言切换呢,求详解

网友A:
哪种型号的,有的只能靠你建立多个画面,靠按钮来进行切换画面,画面中放置不同的语言按钮及文字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如果是要多语言转换的话只能靠你建立多个画面,靠按钮来进行切换画面,画面中放置不同的语言按钮及文字

楼主:
是想通过触摸屏软件进行学习,型号的话选GT11吧,在网上查好像是通过注释组设置,自己也弄不明白。主要是开关上的名称(文本)怎么进行语言切换,难道要注释字显示和开关进行叠加来实现点击开关按钮即能进行画面切换又能使开关上的文本在语言切换后显示不同的语言。求解

网友C:
上面都说得很清楚了,楼主还不明白?
这样说吧,比如你要切换成 中文 英文 日文 三种语言
那么,你所编写的每一个画面都要做三个画面:中文 英文和日文。
如果程序有N个页面,那你就要编写 N*3 个页面。
看看有些多语言网站(比如台达官网的英文版和中文版),也有语言选择的,一样道理。

网友D:
非常对,支持!
努力!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

楼主:
如四楼所说,那这样的话N个画面,两种语言,就要做2N个画面,这样子太麻烦了吧。不是可以通过注释组设置吗,可惜我不会弄。求指教

网友F:
注释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507.html
下载积分:+5(matengfei) 热心助人,感谢分享

楼主:
多谢版主指教,十分感激.

网友G:
是不是哟

网友H:
LZ不要被误导了。
编辑画面之前,得仔细阅读它的资料。

网友I:
系统语言切换有的,软件切换自己可以编写

楼主:
具体一点

楼主(2013-04-25):
三菱触摸屏语言切换画面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