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2-06-20):
步进电机跟步进驱动器的接线,是不是随便可以接还是有规定的

网友A:
步进驱动器有说明书的!不可随便接线的!

网友B:
电机A+ A- B+ B- 电源 L N 再加方向和脉冲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有三相的电机接法,有两相的电机接法,不同型号的电机,接法是不同的,主要看说明书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