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 USB問題請教

楼主(2012-06-20):
新手,請教各位關於 GX WORK 的USB轉USB 驅動在那個文件夾里面. 謝謝

网友A:
F:\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楼主:
跟Q系列的是一樣的嗎

网友A:
GX WORKS我没找到,不过我装了GX DEVELOPER的驱动,然后用GX WORKS2是可以用的。

楼主:
今天有用Q系列PLC 06H CPU 測試二種軟體的USB傳送 用GX DEVELOPER 軟體讀程式時是OK的,但是用 GX WORK (V1.31)去讀取程式時,聯線不上。請幫忙指點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