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Q系列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20):
请教各位:我用mini usb连接Q06UDEHCPU的时候,通信测试显示已连接PLC,但在点 确定 时显示连不上是怎么回事啊?
mini usb的驱动已安装,线也换了两根还是一样,我用的是8.86中文版本的软件。

网友A:
我用的也是迷你USB只不过PLC是Q03UDE可以通信呀!你看看你的电脑操作系统是不是兼容

网友B:
软件装得不正确也会导致这样

楼主:
已经解决,驱动的版本低了点。

网友C:
樓主 後面新的USB驅動在那裡找的
我的PLC是 04UDEH 也是連不上,方便的話麻煩幫忙傳我一下. 我的QQ :33246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