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定时器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程序说明:I0.0,I0.1分别控制启停,Q0.0,Q0.1是两个电动机。
要使M1启动10MIN后停止,停止5MIN后开始转动,M2恰好相反,走到按下停止按钮,
请问我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那个T38的开点接那儿能动作吗?

网友A: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需要给定时器复位,因为你不复位他会一直扫描的,也就是你的程序只能走一次,后面的可能实现不了。

网友B:
程序有点逻辑混乱
T37 T38往后移
第4行T37应是闭使触点

网友B:
还有一个是T37 T38要有复位
二楼己经说了,不复位另能执行一下,
这就是西门子的软肋

网友C:
仿真了一下没有问题
TON定时器能流断开就自动复位了吧

网友D:
没问题啊按扫描序顺看图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看看此贴加深印象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1709.html
这段程序用T37和T38是没有问题的。若是换成T32~T36就有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