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0):
我这台机器在正常运行时,触摸屏会黑屏无显示,但有电源。把后面的通讯信号线拔掉从新插好,有正常,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是进入屏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进入屏保了?

不知在黑屏的時候,樓主是否有觸摸過人機?

网友C:
可能是触摸屏系统的内部屏保控制字被占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接口有问题,引起电源起保护吗

楼主:
机器是小日本的,我们只是售后维修,现在机器一过了保固期,客户要我们过去给他修,又不想给钱,以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是经常出现,当时看了就一次,检查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就是吧主电源关掉再从开一次又好了,现在客户说每天一次,
连接的PLC是三菱3U系列的,
我想请问各位大师一下如果外部负载过载,如果他又在PLC里有过载保护程式,是否会出现触摸屏不出现画面,
(具体的症状:是触控屏有电,屏角上的指示灯也亮,屏幕里也有光,)

网友E:
PLC占用地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PLC占用了D0---D20的地址,试试看。

应该是占用了系统工作时的20个连续寄存器,即使是这样,要是程序上载不了的话也不好办,3U解密还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