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0):
各位师傅,请问能否用一台步进驱动器同时驱动三台步进电机?经过查网上的一些说法,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可以(驱动的步进电机线圈等参数全部一样,否则输出的电流不一样)。如果不能我怎么控制这三台步进电机,目前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224PLC只有2个高速脉冲输出点

楼主:
再补充下是要求三台步进电机同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期待高手的指导

网友A:
最好是各个步进电机用独立的驱动器,,,如果是多个同步的话就加个1路入多路出的脉冲放大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