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20):
用三菱GT3做的程序.过几个月后怎么会打不开.重装软件后.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保存的路径有问题,你是否保存完后有移动文件过。我以前有遇见好几回这样的

网友B:
好像是缺少文件最好是存为压缩文件

网友C:
保存GOT画面 最好就是压缩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