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伺服中abs和inc模式是啥意思

楼主(2012-06-20):
QD75中abs和inc模式是啥意思
还有外部输入 输出信号命令继电器怎么使用 X20-X49 Y50-Y52 M0-M50 如果使用了会占用QD75后面模块的地址吗
谢谢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相对位置控制(INC)和绝对位置控制(ABS),具体还得看看手册。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正解
输出信号命令继电器怎么使用 X20-X49 Y50-Y52 M0-M50 如果使用了会占用QD75后面模块的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