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0):
    有A B C D E 5种不同原料,送料顺序由触摸屏任意设定,
  程序要求
1、5种原料根据生产品种不同,可以任意组合搭配,如只使用一种原料时(A或B或D),  使用两种 原料时(A-B ,D-A,D-B,A-C),使用三种原料时(D-A-B,C-D-A,B-A-C),
   4种原料使用时(A-B-C-D,D-C-B-A,B-C-A-D)等任意顺序组合,原料E根据其它条件供给,
2、选择两种以上原料供给时,供给顺序按按照根据触摸屏的设定顺序依次供给,如在触屏上选择使用,D-A-C-B模式,首先D原料供给,然后A,然后C,最后B,  再从D开始,
    如此循环供料。
3、材料E,在屏上可选使用或不使用,使用时根据其它组的循环次数供给,如,DACB 每循环100次,E原料供给一次,

请高人指点思路,用哪种方式编程好,

网友A:
步进加间接寻址。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加间接寻址。

    我也觉得用步进最方便,只是步进不支持间接引用,,应该怎么处理这部分呢

网友B:
    用状态流程图写比较方便.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步进可以了,多方向选择跳转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可以了,多方向选择跳转

      能不能给画一个步进流程图分析下

网友D:
    说说你的上料结构!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的上料结构!

    上料结构很简单,就是控制气缸就可以了,每种原料有一个气缸控制送出,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用步进流程,做几个分支流程,遇到哪种情况就用哪种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zsh340

网友F:
    三菱PLC就用流程图SFC,西门子PLC就顺序功能图GRAPH.程序就好像多台电机顺序启动功能类似。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D:
    既然有屏就容易多了. 首先命顺序1,2,3,4,分别对应数据寄存器D100 ,D101,D102,D103。这也是触摸屏的输入地址。
                       A,B,C,D  动作启动条件可用M1 M2 M3 M4驱动
                       再把你想要的顺序如D,B,C,A.输入。D100中的就是D D101的就是B ,。。。
                       这样就只读D100的数据 再驱动你的M4就完成。M4工序完成,再驱动时间继电器读取D101的数据,驱动M2 ,。。。。。。  (读取到哪个原料就驱动那个辅助触点)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网友G:
    建立一个工艺库,每个工艺对应一种选材组合;可以用一个二维数组表示是一种工艺
    操作时调用工工艺库数据直接对应输出进行顺序控制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网友H:
如果屏有配方功能最好 ,我个人感觉做一个调用子程序比用步进条件选择好些。不知其它网友有什么高见?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网友I:
    很经典的控制,我们公司就用了这样的控制啊!!
    、不过,我没有时间去看看,太郁闷了
    能不能把程序贴出来,学习下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网友J:
    首先声明,俺是菜鸟。个人意见,纯属虚构啊!
    俺赞同12楼的意见,此控制程序如果有配方功能是最好的。甚至于,该配方功能除了可以设置投料顺序之外,最好还有设置投料比例(或时间)更好。最好有保存配方功能,就是说,常用的配方可以保存下来,下次使用直接选取即可。
    个人认为,选择配方程序后,直接在屏上显示一个二维表,有原料,比例等,用户输入数据即可。执行时,依表对应的软原件中读取数据即可。
    呵呵,我连屏都没摸过,大侠们别说俺不知天高地厚哇。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经典的控制,我们公司就用了这样的控制啊!!
    、不过,我没有时间去看看,太郁闷了

    能不能把程序贴出来,一起学习下,

网友K:
    配方功能 最方便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网友L:
    首先声明,俺也是菜鸟,个人感觉应该是配方功能稍微简单一些吧,要是用步进、跳转之类的话,从一种原料到5种全用上组合方式好像有点多,程序会不会太繁琐了啊?
    写程序应该是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越简单越好的吧……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网友M:
    1.    顺序控键m100 -触屏设值按键0,a,b,c,d,(0,1,2,3,4)    d100
    2.    顺序控键m101-触屏设值按键0,a,b,c,d,(0,1,2,3,4)    d101
    3.    顺序控键m102-触屏设值按键0,a,b,c,d,(0,1,2,3,4)    d102
    4.    顺序控键m103-触屏设值按键0,a,b,c,d,(0,1,2,3,4)    d103
    5.    顺序控键m104- 触屏设值按键0,e  (0,5)                      d104
    依顺续读入值如1.D(4)    2.不按(0)3.按b(2)  4.不按(0) 5.不按(0)
    得知工作值为4,0,2,0,0那就是第四原料动作先,再来第二原料动作,0值不工作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网友D:
    很多同行选用配方的方式,看来是配方可行。不知道你们的配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
    还未遇到过大数据的配方项目,不过先了解下还是好的。 忘高手指点下,这个配方怎么建。
  • 下载积分:+2(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大家支持,,已搞定
    用的单一步进可实现,配方不会用,,谁有配方这方面的资料,程序,能不能贴出来学习下

网友N:
    用流程的控制方法,五种原材料做五段子程序,然后在HMI上做五种原材料,每种是否启用的选择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