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0):
都是出现这样的对话框

网友A:
以前遇到过,是通信线的问题

楼主:
可是线写国产的PLC可以,为什么原装的就不行呢

网友B:
软件与PLC版本不对,查下PLC版本,找相应的软件,像你这情况一般是软件版本低,PLC版本高。

楼主:
PLC是FX1N 24MR
软件是GX Developer 8.86.0.1

网友C:
99%是外部通讯线的问题,如果你用的USB转R2323,再用三菱SC-09的线连接,很大的可能就是USB转RS232的问题
每天好心情

网友D:
是用的USB转422的通迅线也要选择232
通迅口设置对了吗

网友E:
               这样的问题见多了,说不清。呵呵
努力!

网友F:
昨天调试时,也发生上述问题,结果重启电脑就可以连上了。呵呵

网友G:
有几个可能 通讯IC坏,PLC端口接触不良,还有就是PLC本身要求通讯高

网友H:
怀疑你的串口是USB转接的,可能是虚拟串口造成。

网友I:
通讯线烧了

网友J:
一句话就是通迅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K:
用USB连接--点击通信--选R232---点击COM你的通道

网友L:
把PLC打到停止模式试试

网友M:
线有问题吧!
QQ 383902882

网友N:
数据线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