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通人机国产触摸屏有那位用过啊

楼主(2012-06-20):
屏通人机国产触摸屏有那位用过啊
好像国产屏稳定性是差一点

网友A:
我一直在有屏通触摸屏,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楼主:
是不是啊感觉怎么样啊

网友B:
屏能台湾产的,虽然台湾也是中国,不过比大陆产的质量要好些。使用屏通的屏应该有上百个了。
最近大规模出现故障,故障现象全部是电源指示正常,屏幕不显示或者屏幕显示的时候液晶屏闪烁,返修检测结果一率是:“受到突波导致液晶损坏造成显示一良”,更换液晶屏后恢复正常。
不知道何故!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贴片保险丝断,别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