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能安装9.3吗

楼主(2012-06-20):
各位高手,我的本本是WIN7系统,安装,9.3编程就打不开,卸载了按7.3的也安不上了。怎么办?

网友A:
搞工控还是用XP吧

网友B:
正使用中

网友C:
9.3可以用啊。。你装CX-ONE试试

楼主:
我装的是9.3绿色安装版的,全是自动安装在C盘

网友D:
9.2正在用!!

网友E:
CX ONE 可以在WIN7下运行,我正在用。

网友F:
我装的是9.3绿色安装版不能用在win7中的

网友G:
可以的 64位的都可以用,cx-one 4.24

网友H(2012-09-05):
我 win7 64位的 9.3的欧姆龙 可以用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H:
我 win7 64位 附图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