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AB PLC与威纶屏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20):
真在弄实在是头痛。最近刚买了台维纶MT8104iH的屏,用来与AB SLC50/3通讯,无论是用PLC的HD485,还是RS232都无法与屏通讯。如有搞过ABPLC与威纶屏的请指教下。

网友A(2012-07-23):
买一根型号为1761-CBL-PM02的线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情况:是正在做实验,一直通讯不上?这个就要先确认通讯线连接是否正确,再确认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与PLC的通讯参数是否一直;如果是正常通讯,后来又通讯不上,请看现场是否有干扰,或者触摸屏通讯口有问题。
郑州奥尔威------卢工0371—55677758 QQ2543109670威纶通触摸屏一级代理,欢迎咨询选购
威纶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