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烧了

楼主(2012-06-20):
去年新装一台三相干式2500KVA 变压器(品牌在这里不说了)用了不到一年尽然烧了,配电房有安装空调环境温度24,运行电流最高才2300A 公司没有大功率用电设备不存在瞬时冲击。不知是何原因引起?不过厂商免费更换一台。

网友A:
可能是变压器的质量问题

楼主:
我也是这这样认为的,唉!现在质量这么怎么差!

网友B:
难道是铝线?

网友C:
干变国产的大都没过关

网友D:
是不是钻进老鼠去了?

网友E:
厂家愿意免费换一台就已经告诉大家原因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F:
干式变压器这样使用很悬

网友G:
认真检察一下实际电流,

网友H:
三相負載分配如何?若不平衡差異太大會發熱,最好叫製造商解剖一下確認高壓側先燒還是低壓側先燒的

楼主:
不存在老鼠和过流问题,施工单位以前还有提供的供电局预防性试验报告是合格的,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I:
现在的产品值量真不好说,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原来的S-7就比现在的S-10好多了,我总决得油浸式比干式的好用,过载能力又强。

网友J:
中国的奸商什么东西都敢偷工减料,就差“神舟”十号了。

网友K:
2300A????超了吧!

网友L:
现在的都是钱惹的祸、减料降成本、翻新、就会出现一年内有问题免费换新、你去买品牌的也不会有这样的啦、像变频器国产的只有进口的1/3价钱,质量是没法比的。

楼主:
用的南网的合格厂商名牌产品,品牌在这里就不说了。
原来两台1000的SB9过载10%都没有问题,现在这台才60%就烧了

网友M:
2500KVA,低压侧额定电流应该3600,才60%多负荷,偷工减料!!!!!!
海纳百川

网友N:
你有没有注意到运行时的变压器温度是多少;如果在70度左右;那么是变压器有问题;如果长期100度左右;那么负载是否比较大
真诚到永远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功率没有达到,不是国标的

网友Q:
这还真不好说,这是第一次听人说烧这么大功率变压器的!!

网友R:
一般是质量问题,没有达到功率。设计缺陷....................

网友L(2012-07-29):
我原工厂的2000kw,就带2100A,配电柜老是烧开关,600A 的熔段隔离开关老是发热大,几乎全部发热,电流400A左右,后来就换800A的,才没事,辛好尺寸一样,但变压器好像也受不了,最后当负载大于2200A时就开2台变压器,就感觉2000A左右稳定,这只是个人意见,也向前辈请教甘变的运行温度上限是多少?

网友S:
干变本身就不怎么过关,最大的可能就是铝线。现在最多了。

网友T:
是不是使用寿命到了?老化了

网友U:
我厂也有一台2500KVA干式变压器,负载达到3000A,温度在前70度左右。

网友V:
现在的东西真不如以前了。价钱不变降质量。

网友W:
干变温度保护最好调低一点,风机散热一定要检查良好。我单位也用过的,2500干变坏掉后更换为油的

网友X:
哪一家的?
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