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官员西林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西林变频器的RST三项输入有电,UVW三相输出没电,而且面板正反转指示灯总闪,今天下午突然就就不能用了。是不是变频器坏了。我用外部电路控制变频器正反转。请问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么?

网友A:
线有没有接对?

网友B:
可能是正转和反转同时有信号了,就是说外部开关短路了
解决方法:拆掉变频器里的正反转控制线,参数改为面板运行,试运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