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怎么用?

楼主(2012-06-20):
我这里有一个小电机,有控制速度的,控制它的是一个旋钮,现在旋钮坏了,那个旋钮上有这些 3K3正负5% 还有WX-030,它一3个接线端子,我想问一下接线有什么区别吗?它叫什么?

网友A:
可调电阻电阻3.3K欧姆

楼主:
那3条线怎么接 各什么用

网友B:
电位器啊。肯定还有电路的。

网友C:
电位器 一般用在调速电机上,和变频器外部控制频率上,里面有 个可调电阻,还有个接地,明白吗,不明白上网查查
小磊

网友D:
一端接正极!一端负极接地!一端接输出!

网友E:
可调电阻电阻3.3K欧姆
中间的接头与两边任意一头短接,引出一线
另一头为另一出线

网友F:
是可调电阻调整模拟量的两边的接电源正负中间的接输出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难道是应用在流水线上一类的东西,我记得松下好像有这样的小电机,配控制盒的。可以调速。国内的也见过一些,不知道是不是你现在用的。这个是一个可调电位器,中间的抽头脚是可变阻的,两边的阻值一定。中间的抽头与两边的任一边可形成可变的电阻值。一般就是一个电位器,加上一个外面的旋转的。电子市场可能要在3块钱一对。

网友H:
电位器3千欧正负5%,3瓦。WX-030是绕线型的,三条线是:一条是电源正,另二条是控制电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