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步进指令

楼主(2012-06-20):
三菱步进指令断开后,其内部的指令状态是否保持不变?
前些日子遇到过如下情况。在步进指令断开情况下。用触摸屏直接强制三菱PLC 输出点输出,但再次启动步进指令是自动复位(复位天件没有达到,即不执行复位指令)。
现在把步进指令换了! 有没同行遇到过相同问题。

网友A:
我今天也是遇到类似情况,后来干脆断开时复位所有的步和输出。期望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我有这样的情况,LD M8002 ZRST S20 S50 进入步进程序后,由转移条件不成,程序一直停在这一步,这时候关闭电源再开启电源,可还是在那一步没动,偶尔出现这种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转移的条件都没有触发,它怎么可能去执行下一个步呢?除非PLC有问题。

网友D:
我还 没有碰见 你们 说的情况呢 是不是 程序问题 仔细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