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2系列触摸屏,用户报警自动弹出怎么编写

楼主(2012-06-20):
三菱GT12系列触摸屏,用户报警自动弹出怎么编写
现在有M3012、M3013、M3014、M3015、M3016五种报警,当这五种报警触发时,想在主画面自动弹出

网友A:
设置触摸屏窗口的地址为PLC里的D
然后做小窗口画面1号为报警画面
这个M触发D值为1

网友B:
利用小窗口画面(重叠窗口)做即可,可分别,也可一起触发弹出窗口。

网友C:
1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