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输出4-20mA可以控制(2台4-20ma的功率调整器负载加热)吗? 谢谢

楼主(2012-06-20):
温度仪表输出4-20mA可以控制(2台4-20ma的功率调整器负载加热)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把2台4-20ma的功率调整器串联或者买一个4-20mA一转二的转换器

网友B:
建议使用信号分配器

网友C:
固态串联 一般 温控表可以驱动3个固态的

楼主:
非常感谢 各位师傅 的确是的 我今天看到一台设备是串联使用的

网友D:
呵呵 我还有过3台一起控制的 呵呵!~!那的看你的要求~!

网友E:
建议你用1分2的信号隔离器!这个信号损失 隔离效果比较好

网友F:
建議使用1對2分配器~~蠻便宜的

网友G:
選擇2個out的溫控表

网友H:
同意一楼
最好使用一进二出的4-20mA信号隔离器
温度仪表输出4-20mA可以控制(2台4-20ma的功率调整器负载加热)吗? 谢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