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6-20):
PLC结合触摸屏可不可以做多个参数保存要用的时候直接调出来用最好是存档方式有文件名最好可以实现吗请前辈门讲下思路

网友A:
考虑使用有配方功能的触摸屏

网友B:
可以实现
朝花夕拾

网友C:
有些屏是可以保存到优盘里的

网友D:
也可以在掉电保存寄存器里输入,编程调用即可。适用所有屏。

网友E:
这个要取决于你的触摸屏了。理论上可以无限个。

网友F:
对配方功能

网友G:
用程序做还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现在在看屏的资料 有的兄弟说用PLC来做请说下具体的思路 先在此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