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软件GT 2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2连接设置里面除了可以连接三菱PLC外还可以连接其他型号的PLC,可是在和GT Designer2相对应的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连接设置里面所对应的PLC型号只有三菱系列的。是不是因为仿真软件的版本过低。

网友A:
不是。它就是只有三菱的。

网友B:
那是让你训练用的!

网友C(2013-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