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0):
如題

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文章是關於配方的,
2、新建一程序,设定读写配方地址,长度设为10,组数设为100

3、变量标签表中: TOP @100 NO @200 TEMP_1 @300 TEMP_2 @301 TEMP_3 @302

4、制作十个数值输入,为@0~@9,用于输入数据;

5、制作一个数值输入,为NO,用于选择将所输入的数据放到配方数据的什么位置

6、制作一数值显示,为TOP,用于显示目前共有多少组配方;

7、制作一保持型按钮,命名为删除按钮,用于将选定的NO组数据删除, 删除按钮OFF宏: IF NO > 0 THEN DO IF TOP > 0 THEN DO IF TOP > NO THEN DO TEMP_1 = ADD(NO, 1) TEMP_2 = SUB(TOP, NO) FOR TEMP_2 RCPNO = TEMP_1 BMOV(@30, RCPW0, 10) RCPNO = SUB(TEMP_1, 1) BMOV(RCPW0, @30, 10) TEMP_1 = ADD(TEMP_1, 1) NEXT ENDIF IF TOP >= NO THEN DO RCPNO = TOP FILL(RCPW0, 0, 10) TOP = SUB(TOP, 1) ENDIF ENDIF ENDIF END 主要思想为,首先将NO+1组的数据保存到@30~@39中,然后将其保存到NO组中,再将NO+2组的数据保存到@30~@39中,然后将其保存到NO+1组 中,直到最后一组

8、制作一保持型按钮,命名为插入按钮,用于将@0~@9中的数据插入到配方的NO组,原NO组及以后的数据向后移动, 插入按钮OFF宏: IF NO > 0 THEN DO IF TOP >= NO THEN DO TEMP_1 = TOP TEMP_2 = SUB(TOP, NO) TEMP_2 = ADD(TEMP_2, 1) FOR TEMP_2 RCPNO = TEMP_1 BMOV(@30, RCPW0, 10) RCPNO = ADD(TEMP_1, 1) BMOV(RCPW0, @30, 10) TEMP_1 = SUB(TEMP_1, 1) NEXT RCPNO = NO BMOV(RCPW0, @0, 10) TOP = ADD(TOP, 1) ELSE DO RCPNO = NO BMOV(RCPW0, @0, 10) TOP = NO ENDIF ENDIF END 主要思想为,首先将TOP组的数据保存到@30~@39中,然后将其放到TOP+1组中,再将TOP-1组放到TOP组中,直到NO组放到NO+1组中,然后再 将@0~@9的数据放到NO组。

9、制作一保持型按钮,命名为填充按钮,用于将@0~@9中的数据填充到配方的NO组,其它数据不变。 填充按钮OFF宏: IF NO > 0 THEN DO RCPNO = NO BMOV(RCPW0, @0, 10) IF NO > TOP THEN DO TOP = NO ENDIF ENDIF END 主要思想为,将数据放到NO组。

請問「变量标签表」是要如到設定呢,找不到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