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省不用PC能直接控制和驱动单轴步进电机做点胶机解决方案

楼主(2012-06-21):
我要做简单型的点胶机,希望达到控制单轴步进电机,不用PC,同时能调节运动间隔周期就好,
求各位大侠提供一个最省的完美解决方案,拜谢。

网友A:
最省的还是用PC机。PLC什么的都不用。MACH3软件,用并口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使用点胶专用控制系统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