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过去10年,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现代控制理论和电力电子技术,电气传动领域的渗透,变速变频交流已替换的速度逐渐滑过去,变极调速如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的速度。可以说,如果有使用的逆变器和交流电动机,几乎。其主要功能是推动一个高效率的性能,特点和良好的控制。

直流电桥整流电路,逆变器,中间体,预充电电路,控制电路,驱动电路,通用变频器,一般包含以下部分。你认为坏的逆变器驱动电路,还是不错的,你想谈论共同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驱动电路,起着重要的作用。

继续发展的技术驱动电路,该电路本身的驱动程序驱动电路光电耦合器,驱动电路,只有通过膜厚度从针型驱动电路驱动电路是新的综合,一般后三个驱动电路,频繁发生的维护,是一个长期,前面提到的。

一些维持驱动电路2

驱动电路损坏的原因及检查(1)

在一般情况下,驱动损坏的原因有多种原因,这个问题是不平衡,或输出,多的U,V,W的三相输出,但不输出的平衡,或低频率抖动,使触发报警,是。当变频器的电容IGBT逆变模块损坏后,在良好的状态驱动电路打开或速效,把IGBT逆变模块或速效优秀,但不能不能,它再次被容易损坏简而言之,在设备上一直不错的结果。当这第一个驱动器引脚IGBT逆变模块的连接,应重点检查驱动电路的火花,在同一个块万用表测量电路的电阻是6路驱动器(删除标记,但驱动电路可似乎没有绝对的证据,它是完整的,电阻,如富士,三菱变频器),六是基本相同的:6路电阻相同,是不是极少数的逆变器驱动电路如果要设置的信号波形的电路开始六路驱动你需要通过的示波器,电子手来衡量6,如果你不不会有1示波器电子,你是作为驱动电路的电压相同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式电子万用表来测量直流电压是相同的。 6路驱动电路后约2〜3V的道路上开始,如果你不启动时驱动电路的直流电压约为10V,直流电压,在所有一般正常测量结果的情况下,逆变器驱动电路可以判断基本是好的。之后,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驱动电路,验证%或100要记住的最可靠的方法,IGBT逆变模块P尚未分开的直流母线,或一系列间接灯泡电源,大电流放电的电容器,保护IGBT逆变模块的一些谈话中逆变电路电流电路的一个实例的维护,以倦怠,因为大的阻力,不能开车。

高达3.7kW变频器,安川616G5(2)

逆变器,三个正常的故障现象相输出,然而,电机的抖动是缓慢的,不能执行,直到正常运作,以安川616G5 3.7KW。先估计一个最逆变器驱动电路的损坏,解决的办法是正确的,行为障碍,打开逆变器,六路时,你不需要删除IGBT逆变模块从印刷电路板,示波器波形é光耦驱动电路,驱动电路,PC923或PC929的交流,如果普遍一致的驱动电路打开,所以为了找出不一致的,所有的驱动器电路的电解逆变器的年数,然后,示波器,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一致六个波形,负载测试,为三年以上的抖动抑制,建议您更换电容。

富士变频器G9(3)

富士变频器的G9的失败,是接通电源时的指示。

估计损坏逆变器开关手中的权力,但没有收到打开检查开关机的电源线,检查线开关电源设备的损坏,在展会上,这是正面和负面的DC直流电压,估计这个时候,问题是所有电容器在驱动电路开始被删除,更换个别电容,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可驱动电源后再次你。

(4)-delta转换器

台达变频器,变频器症状点火的输出提供了IGBT逆变模块击穿,打开检查才发现,驱动电路的印刷电路板已严重受损,正确的解决方案,在第一IGBT逆变器拆卸从二次损伤人体的电子元器件的驱动电路的损坏是删除,损坏模块,电线连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打开的电路和印刷电路板,注意刮胡子的一部分,你要烧一个替代一),请尝试以保护印刷电路板,以防止重新点火,驱动6路电路是同一波的波形测量,然后在相同的电压无阻力,逆变器被打开,他们放在一起使用OCC公司(机会delta转换器的IGBT逆变器模块的报警,打开)故障灯模块的P1的印版,再次启动然而,驱动电路,所有的光电耦合器的检测能力,我有一个问题,确定损伤检测光耦更换驱动电路OCC公司跳光耦合器的发现,通常也与连接线道路,以取代开机。

3结论

的恋人,逆变器和技术人员的大多数,以帮助,逆变器的做法在今天的技术变化驱动的发展逆变器的逆变器电路从时刻到时刻,可以进行相关和远之间,并只有1几这里你可以期望,房子交互技术扩展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