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1):
绕线机电气控制器常见故障的分析与维修

  一、电磁干扰所引起的绕线机故障

  绕线机是集电气控制及精密机械为一体的电气设备,所以对环境和配套电源的要求很高,由于工厂电源的负载特点决定了存在一系列的冲击和干扰,其中最常见的是电磁干扰,绕线机受其干扰常发生频繁停机,设定的参数不保存或者混乱等现场,短时间内对设备是没有影响的,但是绕线机长期受到过大的电网干扰脉冲,使控制器内部的元器件过早的发生老化及故障等。

  一般情况下,给绕线机单独供电或者加装电容,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二、由过大的电网波动所引起的绕线机故障

  任何设备都有额定的工作范围,如超出了额定的范围就会出现设备异常,在过大的电网波动影响下绕线机的控制器、变频器、传感器都会出现异常,主要表现为控制器无输出信号,变频器出现过压或者欠压报警,对于电网的检查可以用示波器检查电网电压波形,发现电网波动过大,就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设备出现异常。

  常规的处理方法是在绕线机的电源输入端加入一个交流稳压器。

  三、由外部信号输入异常所引起的故障

  绕线机控制器在通电后会进行系统自检,检测外围传感器的信号是否正常,能否正常启动工作取决于排线系统的位置传感器及操作面板按钮的信号输入,传感器信号出现异常时控制器会显示错误代码,外部按钮的信号需要借助检测工具作判断,排除故障后控制器就可以正常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