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关于PLSV指令

楼主(2012-06-21):
请问各位三菱变速脉冲输出指令PLSV S D1 D2,例如DPLSV -300 Y0 Y3,是指工作台以300的速度向原点的方向走吗,还是指速度比之前的减少300,依之前的定位指令的方向运行,谢谢。

网友A:
编程手册上说的明明白白。正反方向的指定,根据输出脉冲频率的正负符号决定,而旋转方向信号(就是你上边的Y3)又是对应脉冲输出频率的正负情况决定它的动作,频率为正数时Y3接通,频率为负数时Y3断开。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正反转是相对的,以300的速度向相反方向运行
沙漠中的绿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