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定时器 设定值问题

楼主(2012-06-21):
西门子300定时器的时间设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W#16#3999 另一种是 S5T#2h46m30s 第一种方法我在程序里面输入不进去,输入了是红色的, 这个是用在那里? 方框型和 线圈都输入不了,真是郁闷了。

网友A:
W#16#3999 后999代表设定值999,为BCD码,前面个3代表时基,其就是S5time格式,虽然S5time的格式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代表你可以直接使用,因为定时器无法确定你输入的是999设定值还是是3999这个值。
所以:在程序中并不直接使用无符号16进制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虽然它就是S5Time。
下载积分:+5(zwz579)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是想知道不能用的话 为什么说 有两种方法呢? 那干脆就说 一种能用的就好了。 既然说了w#16#3999 这种方法用在那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