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运用的请教

楼主(2012-06-21):
各位大侠:
我想在三菱Q系列PLC和PROFACE触摸屏上增加几个计时器,具体要求是:一个输入点通开始计时,断开后计时停止,再开始的时候在原来的时间上累积计时,GP画面上以分或小时计时,有个按扭可以清零,具体应该怎么弄。

网友A:
用时间保持计时器配合计数器一起使用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网友B:
1楼说的很正确,当然实现这样的功能还要靠楼主自己编程序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编啊,能给我编好吗